编程
请教各位兄弟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定时器?

楼主(2020-09-23):
需要有一种定时器能够实现一下功能:
按一下按钮就能开始倒计时-(设定时间是几小时到10天不等),到期后触发红灯或者报警声(也可以触发NO.NC之类的)。
因为不想用PLC做,所以请教各位市面有没有类似功能的定时触发器?

网友A:
延时时间长点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请问什么型号能延时一周以上呢?

网友B:
时控开关

网友C:
成本最低的还是PLC。FX3SA-10MR,五六百块钱,里面内置时间继电器,准确性还高。
拆二代

网友D:
德力西JS14S 数显式时间继电器0.01S-999H。你可以装2个,一个时,一个分。

楼主:
谢谢兄弟们,就是不想用PLC才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别的电气元件可以实现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就行了,某宝搜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们,就是不想用PLC才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别的电气元件可以实现
时间继电器呗。可能到最后你发现,购买那些东西的价格,安装的尺寸,后期的维护,效果真不咋地
拆二代

网友F:
拿单片机自己做个,简单,功能随意定

网友G:
有些时间继电器的误差大到你无法接受

网友H:
淘宝。如果没有,可以整个小触摸屏。

网友I:
用一个计时器(小时)和一个计数器(设定天数)组合就行,需要天以上,那么就设定计时24H,加计时器,不需要天,那么就设定为0,

网友J:
一定要倒數嗎?

楼主:
不一定要倒数,但到时间必须有动作

网友K:
还真没见过楼主说的这个定时器,找到了告诉我一声,让我见识见识。

网友L:
淘宝的仿三菱单片机,用GX编程,10点的才几十块。价格没过百,还可以编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M:
真事,在2010年,公司来了个日本生产部长,想给现场找一个倒计时的、像床头闹钟那样的表,找遍公司所在地的各个大商超、电子市场,结果是没找着。老头直摇头,说这种表在日本很多,家庭主妇煮饭时候,拍一下,到了时间自动提醒,在你们中国怎么没有?是啊,这事已过了十年,十年前没有,现在还是没有。

网友N:
某宝搜索 延时继电器模块 带时钟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真事,在2010年,公司来了个日本生产部长,想给现场找一个倒计时的、像床头闹钟那样的表,找遍公司所在地的各个大商超、电子市场,结果是没找着。老头直摇头,说这种表在日本很多,家庭主妇煮饭时候,拍一下,到了时间自动提醒,在你们中国怎么没有?是啊,这事已过了十年,十年前没有,现在还是没有。

超市有卖,见过。不过没有人买倒是真的。

网友P:
omron h5定时器

网友Q:
某宝上大把的

网友R:
时间继电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S:
微电脑时间开关就可以

网友T:
时间开关 德力西和正泰都有

网友U:
时间继电器 带单位选择的那种 有些可以设置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