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一直想加强学习三菱PLC通信这块知识功课

楼主(2020-09-23):
一直都在使用三菱PLC做项目,FX和Q系列都用到,基本是基础控制和定位这块,难度都不大,但对于通信这块,一直是个难题,想加强这块的知识的复习,大家有没有好的
书籍推荐一下,某宝上看了一本书,不知好不好,有没有人用过,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书籍推荐一下,感谢了

网友A:
三菱手册就是好书一本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帮你顶起来,我也是和你差不经历,我最多通讯也就是三菱和远程io了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C:
想把三菱所有网络学全感觉不太可能,太多了,太杂了。

网友D:
三菱CC-LINK网络就有很多种,基本学不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把三菱所有网络学全感觉不太可能,太多了,太杂了。
确实,做了快三年程序了,对通信只会应用,底层的一点不懂。

网友F(2020-11-14):
这资料哪里的

网友G:
买个仪表自己理解MODBUS,利用字串排列方式拼成报文,再写成轮询一直读写仪表~很快就上手了
再多的书都比不上实践的进步的速度。
其实通讯就是要去理解报文~~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网友H:
用到时看说明书就行了。无非就是串口的MODBUS通讯,无协议通讯,TCP同理,都很简单的。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