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自写FB块,多次调用出现问题,有个块有时候不执行,

楼主(2020-09-23):
不能多次调用?还是多次调用需要其他的操作?
...

网友A:
肯定是参数不对呀,FB一定可以无数次使用的,你不把程序给出来,别人也无法帮你看问题在那
楼下已发

网友B:
程序发出来大家分析分析
在楼下,已发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正常情况下,FB的输入 AUTO_IN_CT触发上升沿后,程序执行下来也就是 FLICKER1_out、先输出,等待5MS后SHUTTER_out输出 ,都是FB输入的规定时间,等待200MS后再LICKER2_out、SHUTTER_out同上。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 AUTO_IN_CT触发,FB不进行执行,但是假如把 AUTO_IN_CT OFF后再次触发又会正常执行上述结果。用的是FX-5U的CPU,接线的时候,电工不小心短路过导致CPU盒体冒过烟,当时项目比较急,试着用没发现问题,也就没换了。
...

楼主:
出现时机,不固定,调用了4次,有时候是第一个不执行,有时候是第二个不执行,只要有一个出了问题不执行,其他的就会很稳定。
...

楼主:
没人发表一下意见吗?
...

楼主:
不抱希望 撤了
...

网友C:
楼主说了,程序保密,为何出现这种情况你猜。

网友D:
应该是FB的问题,完善一下就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不会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