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一下用这种方式做模式切换是否可行?

楼主(2020-09-23):
准备用触摸屏的位状态切换开关M4.3(复归型)的上升沿触发C0计数, 用C0的当前值调用子程序。然后三个不同的当前值触发三个M点作为指示组态到触摸屏中做显示。不知有没有缺陷,希望看到的能指导一下,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好学习一下

网友A:
根据实际工艺要求,需要考虑好默认模式是哪种,C0要不要停电保持。触摸屏一般有种多状态组件,应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B:
可以在触摸屏做3个按钮 选择哪个就是哪个模式,1楼说得对是否要停电保持呢.

网友C:
个人认为不好,每次切换需要三个模式轮询一遍,容易造成意外,还是三种模式转换时一一对应,并且互相闭锁才好,用分开按钮做或者选择菜单方式比这个安全吧,并且不需要断电保持

网友D:
用多状态开关做

网友E:
我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这种方式实际运用中不是那么好用,每次切换需要三个模式轮询一遍,如果你程序写的不是那么完美,容易造成意外,还是三种模式转换时一一对应,并且互相闭锁才好,

网友F(2020-10-28):
不建议一键控制,最好明确3种状态,需要时对应状态开关就可以。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