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松下伺服

楼主(2020-09-23):
各位大神,我一台老设备上的松下伺服驱动器MEDKT7364E 200V坏了,现有台松下伺服驱动器MEDLN83SE 200V ,2者接口都一样,可以直接替换吗?X4里的线要改吗?请指教

楼主:
MEDLN83SE 200V

网友A:
想都别想,不可以的,明显不是一个系列的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