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3):
第一次用三菱触摸屏,创建一个窗口画面,想要实现当窗口画面弹出后,当前基本画面上的按钮全部失效。也就是威纶触摸屏的垄断功能。
现在窗口画面弹出后,基本画面的按钮依然有效,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是大家没时间回答,还是没人知道怎么搞呀?

网友A:
简单
在基本画面的按钮后面 ,串一个条件:窗口软元件不等于当前值 即可。
就是加的有点多

网友B:
好像没得设置。
就像2楼说的,基本画面按钮都追加互锁条件,弹视窗即不可操作。但是如果基本画面按钮太多,加不过来,费事。
还有一种就是,你设计的视窗画面覆盖基本画面重要按钮部位,不可移动视窗。视窗不消失,就一直遮挡基本画面关键部位,变相使其不可操作。目的都能实现,就是复杂与否的问题。
问题是,您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奇怪的功能呢?
是这样的,按下急停按钮后,弹出一个画面,这个时候基本画面就不能操作了,用这种方式实现在急停时操作人员无法操作触摸屏。当然,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种。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在PLC里面实现即可

网友A:
对啊,急停把相关的动作都切掉就好了。

急停本来就有这作用的
如果同时能让触摸屏失效,是不是更加安全呢?

楼主:
通过PLC程序实现等等这些方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知道。毕竟都不是刚入行的菜鸟。我只是想知道三菱触摸屏自身有没有这个功能,根据大家的回答,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我抽空再研究一下手册,谢谢大家踊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