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的绝对定位问题

楼主(2020-09-23):
假如 K1轴 当前值 10000 我用绝对定位 走10000 这样会不会报错 还是说这样没影响

网友A:
不会
下载积分:+2(qi878198474)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会动 M8029会接通1个扫描周期 不报错

网友C:
你得先理解下什么是绝对定位
绝对定位是相对于原点的,也就是说它会移动到离原点K10000位置,你当前位置已经在K10000了,所以设备是不动的

网友D:
上面回答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