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FB标签

楼主(2020-09-23):
如图,建立延时报警的标签,就是不成功,请问一下什么问题呢?计时器的定义不对?

网友A:
M80也用标签代替看看 计时器可以VAR标签 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也用标签代替看看 计时器可以VAR标签 省事
找到了问题了,是时间用time

网友B:
FB的梯形图的timer类型,只能用在梯形图程序中。盲猜你把这个FB用到ST程序中了,ST是没办法定义timer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