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带动大概5kg的物体来回翻转60角度

楼主(2020-09-23):
请教各位大佬,伺服带动大概5kg的物体来回翻转60角度,以最快的速度,大概一秒钟能来回翻转多少次呢,谢谢

网友A:
伺服扭矩,转动半径,转动惯量

网友B:
这个讨论前提条件欠缺,伺服电机的功率你没定啊,假如你的电机足够大,也就是直接驱动,那就由电机的最大转速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