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完成后怎么办

楼主(2020-09-23):
编辑了一个运动控制程序 用的是步进电机 电流调整至最小化 一直运行 停了一会就发热 这个是因为步进电机使能了就爱发热吗?一般运动完成后是关闭电源还是把使能关闭啊 伺服也是这个问题 伺服使能是不是工作完后用PLC点给关闭输出了?

网友A:
不用关的,一般是设备要停的时候才和电源一起关。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步进功率太小了。伺服和步进电机有点热是正常的。

网友B:
stop电流和run电流

网友C:
步进,步进,一直在靠发热赢得尊重

网友D:
完全没必要关

网友E:
步进电机有可能选小了,待机的时候设置为Half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