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西门子smart 200  PLC    向导组态一路步进电机 走行程900°,
步进电机只以向导里组态的最低速度转动,更改子例程里的速度,电机还是以向导里的最低速度转动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S7-200 samrt 位置向导生成的子程序,手动运动有两种方式,一种启用 RUN(运行/停止)参数会命令运动轴加速至指定的速度(Speed 参数)和方向(Dir 参数)。,一种启用 JOG_P(点动正向旋转)或 JOG_N(点动反向旋转)参数会命令运动轴正向或反向点动。 如果 JOG_P 或 JOG_N 参数保持启用的时间短于 0.5 秒,则运动轴将通过脉冲指示移动 JOG_INCREMENT 中指定的距离。 如果 JOG_P 或 JOG_N 参数保持启用的时间为 0.5 秒或更长,则运动轴将开始加速至指定的 JOG_SPEED。
  • 下载积分:+1(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