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本案例是三菱Q系列PLC与西门子S7-1200的PLC之间通讯,选用智能网关模块实现,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各种PLC之间多对多通讯;PLC无需编程,方便快速实施;因为是多线程的交互模式,所以可以保证高实时性;支持串口、网口通讯,以及WIFI、4G无线通讯。 想要实现的通讯任务如下:案例资料下载

       首先设置三菱PLC的IP地址、通讯端口和通讯协议,如下图:

       西门子的PLC需要设置IP地址,打开通讯功能,DB数据块要取消优化访问,设置如下:

       通过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建立数据块_6[DB10]、数据块_7[DB20],然后下载到PLC:

       系统的网络结构图,网关支持热插拔自恢复,以下是设置时和运行时的网络连接关系:

       然后通过智能网关通用的参数设置软件(下载地址),设置IGT-DSER的网口参数,以及PLC之间的通讯配置表,按照上面的通讯地址和数据地址,配置完成的数据表如下图:

       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将以上配置下载到网关模块,然后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后,网关模块即进入工作状态,按照以上4个任务建立4个线程运行。
       IGT-DSER支持的PLC品牌系列:
       ◆ FX:  三菱FX系列PLC                                     ◆ QL:  三菱Q/L系列PLC
       ◆ AS:  三菱A系列PLC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
       ◆ DVP:  台达、信捷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FTK:  永宏全系列PLC
       ◆ MSK:  LS/LG全系列PLC                                ◆ KOY:  光洋全系列PLC
       ◆ ABM: AB MicroLogix系列PLC                        ◆ ABC: AB Compact/Control系列PLC
      相关软硬件资料下载 :  PLC之间通讯案例.rar (2213 K) 下载次数:365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A:
    这是好贴啊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关于你最后一张图的,那些起始地址是是什么意思,怎么填的,是要看你所提供的某个资料吗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B:
    在那里可以买到网关,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关于你最后一张图的,那些起始地址是是什么意思,怎么填的,是要看你所提供的某个资料吗

    三菱的M,S都是一个位,要转换成字(16位)地址,即除以16;D、R、W都是一个字,直接填写即可;

楼主:
    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之间通讯的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7878796

网友C(2020-11-17):
感谢分享,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D(2021-01-21):
一个项目总要用普通交换机的,总要用普通TCP的。

网友E(2021-05-17):
这网关模块大概多少钱?

网友F:
PLC之间直接SOCKET 通信不就行了,干嘛还要加网关,实在不行,买个国产触摸屏,同时联多个PLC,数据通过触摸屏中转不是更好,触摸屏还可以做他用,不是更经济

网友G:
没必要增加网关 浪费钱

网友H(2021-08-09):
引用楼主吾志所向于2020-09-24 09:58发表的 关于三菱与西门子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快速实现 :
        本案例是三菱Q系列PLC与西门子S7-1200的PLC之间通讯,选用智能网关模块实现,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各种PLC之间多对多通讯;PLC无需编程,方便快速实施;因为是多线程的交互模式,所以可以保证高实时性;支持串口、网口通讯,以及WIFI、4G无线通讯。 想要实现的通讯任务如下:案例资料下载
[attachment=248604]

       首先设置三菱PLC的IP地址、通讯端口和通讯协议,如下图:
[attachment=247746]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I:
感谢分享,我刚好尝试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