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松下A6伺服电机型号末位带M跟不带M有啥区别?
油腻工控大叔

楼主(2020-09-24):
各位大佬,松下A6伺服电机型号末位带M跟不带M有啥区别?例如 MHMF152L1G6 和 MHMF152L1G6M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属于定制符号,具体不清楚

网友B:
这个M通常指的是客户公司的首字母,如三洋的加后缀T代表的是日本TORAY

网友B:
一般是在IO接口那里有些不一样,会对电路进行修改,但都是可通用的,通常出现这种特殊字符的原因是,产品在客户设备上使用有规律性的特殊问题,进行的一个改良;改良后仍然可以与无特殊码的产品互换
各位大佬,松下A6伺服电机型号末位带M跟不带M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