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F840外接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9-24):
请问大侠们,三菱变频F840-00310可以外接制动电阻吗?我看说明书上没有呢?如果可以外接,应该接哪两个端子呢?谢谢!

网友A:
第一步你得弄明白,制动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额要接为什么不接?

网友B:
如果F840要接制动电阻,需要安装制动单元,成本很高。
而且F840是轻载型,并不适合这种用途。
建议选型时考虑A840或E74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F800系列是没有内置制动单元的,如果你要加制动电阻,要加个制动单元才可以接,制动单元的那个价格也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