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三菱PLC如何吧两个D里面的数值传到一个D里面,比如D1=12,D0=23,D10里面可否等于1223?请知道的师傅讲一讲!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A:
乘法,比如两位数就乘以100,三位数就乘以1000
  • 下载积分:+1(少爺姓邵)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网友A:
    第二种就是把数字转换成字符串,然后字符串1加字符串2……合并后再次转化成数字即可

网友B:
    楼上已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法,比如两位数就乘以100,三位数就乘以1000

    谢谢,这个方式简单些!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就是把数字转换成字符串,然后字符串1加字符串2……合并后再次转化成数字即可

    学识渊博啊,我看了好久手册指令,没发现有关的,没想到还可以这么转换!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C:
    当D0和D1里面数的位数不确定时,用计算式行不通。
    高手的算法可参考这个帖子的第四楼的写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5848.html
    不限制位数
  • 下载积分:+1(少爺姓邵)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识渊博啊,我看了好久手册指令,没发现有关的,没想到还可以这么转换!

    你没用过字符串指令吗?看来通讯还没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用过字符串指令吗?看来通讯还没学呢

    一般都是小设备,通讯用的比较少!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D0和D1里面数的位数不确定时,用计算式行不通。
    高手的算法可参考这个帖子的第四楼的写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5848.html
    不限制位数

    谢谢,我就是想要这种,下载看看,看起来好高级,不知道能不能学会!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