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西门子200 求A角度  已知角A的对边2米;角A的邻边9米;直角三角形;现在求不出角度,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先勾股定理求第三边 然后余弦定理就出来了
努力学习

网友B:
200有反三角函数库

网友C:
不用纠结了,程序上面没问题,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证明楼主的反三角函数库这个库文件没问题,没有出来度数,因为PLC内转换的是弧度,你想要度数,可以用0.21869除以3.14乘以180度就可以出来度数了(你可以用in1=in2=1试试,结果出来是45度除以 180度乘以3.14的结果,就是弧度了),至于两个vd0显示的不一样,应该是程序内部处理问题,建议用上升沿触发一次指令试试,不采用长通点位,毕竟不知道库文件里面程序是怎么玩的,只是建议。
大家感觉我不是在说废话的话,就给评个分吧,近期积累分中。
  • 下载积分:+1(995593323)

网友D:
    出来的是弧度,角度的话/3.14*180。

网友E:
    弧度变角度,楼上正解

网友F:
    给个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