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客户有一颗按钮,想按一下 停止蜂鸣器 当下的BZ 而下次的ALM发生后 BZ还会再重启鸣叫
一直没办法 让第二次的ALM 可以触发蜂鸣器
有师傅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说的不太明白

网友B:
不要问我怎么实现
  • 下载积分:+1(renzhigang79)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每个ALM的上升沿触发蜂鸣器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每个ALM的上升沿触发蜂鸣器不就好了吗

    这样一百多的ALM,该怎么写法...有更精简的写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太明白

    例如ALM 1 发生了 蜂鸣器触发了
    按下停止(X0),蜂鸣器停止了
    但发生ALM 2 时(此时ALM 1 也还是ON的) 蜂鸣器又触发了

网友D:
  • 下载积分:+1(18118598105) 谭总666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E:
    6楼说的对!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写法 假设我有50个ALM(也就是50个M点) 挂起来程式变得很笨重,有其他的写法吗? 还是只有这样个写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写法 假设我有50个ALM(也就是50个M点) 挂起来程式变得很笨重,有其他的写法吗? 还是只有这样个写法

    双字,字,字节和位,这些有什么用呢?

网友B:
    條件說明不夠清楚,例如警報會不會同時出現好幾個? 蜂鳴器停止了,警報條件還在怎麼處理?

网友F:
    DMOV K8M0 D0
    ......
    D<> D0 K0   ------------Y0
    X0---ZRST D0 Dn
    自行体会
  • 下载积分:+1(benelli)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假设M1-M100都是ALM触发M值
当M1触发时蜂鸣器做动按下X0蜂鸣器不响
(此时M1还是KEEP住的)
若M2 ALM发生时蜂鸣器恢复响按下X0蜂鸣器再次不响
(此时M1和M2还是KEEP住的)
以此类推...

网友G:
楼上都已给出正解,你怎么还不明白

网友H:
看看,这样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每次复位蜂鸣器报警的同时,记住当前报警的状态字,下一次报警来时,跟上次记录的报警状态字比较,不同就启动报警,依次类推.

网友I:
慢慢体会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导,前辈的方式我会在试看看
目前已经用另一种方式达成谢谢各位

网友J:
我是来偷师的,学习了。

网友K:
异常保持~~M126用来触发蜂鸣器,M116用来复位异常~这个方式在三菱西门子我都这么用的,只不过在西门子是用SCL写的

网友L:
当前报警状态确认后存储到寄存器D1,再次发生其他报警状态D0与寄存器D1不一致,触发报警

网友B(2020-11-04):
[attachment=249199]
知易行难

网友M:
按11楼用字处理应该精简很多

网友N:
看过韩国日本的写法。对于几百上千的报警,用K8M0Z0来扫描报警,输出一个M2000。就算是有1024个报警,z0以32的倍数来变化。即使有报警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捕捉到。有报警时,机器已经停止,但是报警也会很快发出来。新的报警来了,蜂鸣器想起。这个很容易办到。
下载积分:+1(renzhigang79) 真诚感谢!

网友O(2020-12-14):
19楼的和我的想法一致。

网友P:
如下图   我用的是Q06udv CPU 用F区报警器 SD63是系统报警个数 存储地址  只需检测SD63的值是否有变化 就可以检测是否有新的报警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样一百多的ALM,该怎么写法...有更精简的写法吗

(*m2000-m2999个报警,X11复位蜂鸣器*)
IF  clear_c THEN
    当前报警数:=0;
END_IF;

FOR  for_index:=0 TO 999 BY 1 DO
    Z0:=for_index;
    IF LDP(TRUE,M2000Z0 )THEN
        YO:=TRUE;      (*报警*)
    END_IF;
END_FOR;
IF LDP(TRUE,X11) THEN
    YO:=FALSE;
END_IF;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当前报警状态确认后存储到寄存器D1,再次发生其他报警状态D0与寄存器D1不一致,触发报警

这是有问题的,同一报警信息复位后再报警呢?

网友S:
这是我常用的写法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T(2021-01-13):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T:
D0:当前Alarm数量集合
D1:上次Alarm数量记忆
M100:有报警
M101:有新报警
M110:报警消音
Y0:蜂鸣器输出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U: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样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每次复位蜂鸣器报警的同时,记住当前报警的状态字,下一次报警来时,跟上次记录的报警状态字比较,不同就启动报警,依次类推.

如果之前的报警被复位了是不是又会触发报警了。

网友V:
三菱报警我都是写的字bit,当字不等零就报警,你这有报警时上升沿reset屏蔽蜂鸣器按钮不就行了,如果已经再报警那可能需要比较想办法比较前后俩次值不就好了。笨办法就是每一个报警bit reset屏蔽蜂鸣器

网友W: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7787]
不要问我怎么实现

我想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录制出来的,
加油!

网友X: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7799]
條件說明不夠清楚,例如警報會不會同時出現好幾個? 蜂鳴器停止了,警報條件還在怎麼處理?

还没解决错误的时候按了按钮就把错误信息也给清除了

网友Y:
特意屏幕录制的吗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7787]
不要问我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