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Pro-face 触摸屏不能触摸
          今日接手一台Pro-face 触摸屏,显示黑屏,将LCD灯管和高压板更换为LED灯条和驱动板后,显示恢复正常。但是又出现触摸屏不能触摸,面板右侧指示灯为橙色报警,正常应该为绿灯,查维修资料得知是背光灯反馈电压不正常保护,引起触摸板功能锁定。经查询高压板电路判断出,高压板接口的黄色线为保护输出,通往主板,故障时候为+5V,试串一个3.3K电阻至地,电压拉下至1.6V,此时面板上右侧指示灯变为绿色,测试触摸功能恢复正常,本机触摸功能锁定解除。望遇到同类故障的朋友参考,少走弯路。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牛逼啊
  • 下载积分:+1(tathui)

网友A:
    厉害!最后有换甚么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