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omachineV4.1

楼主(2020-09-25):
施耐德somachineV4.1保存的程序文件夹里,都包含哪几个文件?
一个文件夹里保存的有点乱了,想把程序这块找出来单独放一个文件夹里,求助大神们!

网友A:
搜 machine保存只是单单保存PLC文件就1个有用,其他文件在你打开之后自动生成一些文件,那些文件可以不要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施耐德低压绝对的,PLC也是主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