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亲身经历:伺服减速机有间隙,用手捏住轴头可以旋转(大概十几度),装上工装后旷量非常大。工艺是正反转动作,机械老大牛逼,要电气编程去解决减速机间隙造成的定位不准问题。遇到这种情况电气工程师该咋做呢?欢迎指点

网友A:
呃  怎么说呢,这里有个地位属性的问题,如果一个部门同时管理电气和机械的话,几乎都是机械的人当老大。剩下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吧,都懂得!

网友B:
我们这里是只要速比算不出来,就加变频器调速。虽然好多地方仰仗电气来弥补机械缺陷,但就是不给你设计布线路径,甚至电机进线的空隙都不给留,有时候要从减速机上拆下电机接好线再装上去。气不气?

网友C:
领导坑人总是这样不讲道理,这间隙是固定的吗?做一下实验把间隙量测出来然后每次运动做补偿应该可以,不过如果是量产机型那就要每台机都整一遍了

网友D:
要问我怎么办,只有一句mmp给他

网友E:
十几度的间隙 太大补偿也不一定准  换减速机吧

楼主:
当初机械选减速机时,没有间隙要比有间隙的贵两万,就为了省钱。非让电气解决的话,是否应该去整理简历了?(靠补偿解决不了的,加上负载后发作位置不固定,而且是正反转动作)

网友F:
机械拍脑袋做决定,不考虑工艺和可实施。甚至不考虑,布线,安装等因素。

网友G:
1,告诉他定位不准的原因是:间隙太大造成的。2,告诉他伺服保证可以走到定位的位置。3,让他给个工艺流程图出来,我们电气实现机械给的工艺。如果还不行让他想办法。4,要么他走人,要么你走人......
  • 下载积分:+2(rafael) 有道理!
  • 下载积分:+2(暴走的绵羊) 一般都是这模式 &n ..
  • 下载积分:+1(延安320) 🐂应该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初机械选减速机时,没有间隙要比有间隙的贵两万,就为了省钱。非让电气解决的话,是否应该去整理简历了?(靠补偿解决不了的,加上负载后发作位置不固定,而且是正反转动作)

    那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了,机械选型阶段就给项目埋雷,自己挖的坑自己不填,在需求精度的地方还敢选这种次品,这种不可预测的误差神仙都救不了,唯一有点希望的就是做全闭环,不过机械要跟着改,外加光栅尺或者编码器,他不配合就可以宣布项目黄了
  • 下载积分:+2(rafael) 厉害!

网友H:
    我跟你有相同的经历,没办法,谁让人家是领导呢

网友I: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J:
可能是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连接部分(联轴器)没锁紧。

网友K: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L:
十几度的间隙,用链条加齿轮也没那么大吧

网友M:
这个简单。首先,你让装配的检查一下各部位的配合是否安装到位。其次,做好上一步的基础上,检测出实际配合的精度间隙。最后,拿把刀,带上水果去领导办公室请教一下领导,领导一开口你就削水果,记得眼神要真诚,别忘了带手套。
  • 下载积分:+1(king125) 牛笔

网友N:
    15楼是个狠人

楼主:
    15楼兄弟,好汉认识认识

网友O: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0-09-25 08:43发表的 项目奇葩经历 :
    亲身经历:伺服减速机有间隙,用手捏住轴头可以旋转(大概十几度),装上工装后旷量非常大。工艺是正反转动作,机械老大牛逼,要电气编程去解决减速机间隙造成的定位不准问题。遇到这种情况电气工程师该咋做呢?欢迎指点

    实在不行,就只能在传动末端加个反馈了

网友P:
    你们机械老大蛮利害嘛,都知道电气编程能解决好。。。。。

网友Q:
    参考9楼方法改方案是唯一出路,也是成本最低

网友R:
    楼主所说的问题只是单方面的!!!一下是个人见解!如有得罪请高抬贵手!!
    做这个分度控制本人也经历过。
    普通减速机有十几度的间隙,那也是正常范围之内,主要还得看分度盘的直径是多大?分度需要的旋转速度是多少?分度盘总体质量有多少?每次分度需要的精度范围是多少?每次分度允许的误差范围是多少?
    我做过分度盘直径在1000MM的,也有在200MM的,如果你拿200MM的分度盘做法去套接1000MM的那肯定是失败之举。如果你拿1000MM的分度盘做法去套在200MM上那就有点小题大做。
    做分度控制并不是单独从一个机型方面或者是电器方面考虑。其实楼主这个问题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解决。只是机械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
    以上全凭个人见解!!!!如有雷同纯属巧遇!!!谢谢

楼主:
    楼上兄弟,怪俺没说明白:1.是伺服用减速机,不是普通电机2.机械选型时,没有间隙的减速机较有间隙的贵了两万。为了省钱,机械设计选择了有间隙的。3.想要表达的思想是电气工程师不容易的,要为坚持坚守的我们自己点赞,加油

网友R:
    3.想要表达的思想是电气工程师不容易的,要为坚持坚守的我们自己点赞,加油

    支持你,有时做电器确实很不容易,特别是碰到那些做机械吹NB拍马屁厉害,实际能力靠盗取,只能盗取外表盗取不了核心的那些真的是................(省略千万字)。

网友S:
可以做个间隙补偿,前提是间隙尺寸是固定。要不然就走人吧

网友T:
有相同的经历
路在脚下

网友U:
发现搞电气的到最后就是一个修补匠,哪里机械设计不合理或设计不到位都让程序去想办法修补,都是泪呀

楼主:
电气就是背锅侠

网友V:
你就说减速机省下的2W,给一半我,我就给你解决,搞个全闭环控制。。。。
vx:heidelberg-press

楼主:
电气和钳工要站在一个队伍里,技术和政治都要搞

网友W(2020-11-03):
每个公司都一样  动机械是要花钱的,动程序不增加成本。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X:
引用 网友G:
1,告诉他定位不准的原因是:间隙太大造成的。2,告诉他伺服保证可以走到定位的位置。3,让他给个工艺流程图出来,我们电气实现机械给的工艺。如果还不行让他想办法。4,要么他走人,要么你走人......

走人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职场混久了,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就事论事,电气无法解决,只能机械自己去想办法了。
加油!

网友Y:
项目评审阶段电控人员就应该提出问题了,等到调试才发觉方案不可行,机械和电控设计人员都有问题,都是没有经验所致。如果这个公司项目设计阶段没有评审环节,出现这些情况,也只能呵呵了。机械和电气不配合,能做好项目,牛!

楼主(2020-12-04):
楼上兄弟,电气要是有发言权就好了,只有被动听话

网友Z:
引用 网友D:
要问我怎么办,只有一句mmp给他

对,就应该这样

网友AA:
价格闭环吧,磁栅尺、光栅尺、编码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