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想问各位师傅,是否可以在PLC上按下Reset钮之后 寄存器里面的数值还能保留?

网友A:
复位的时候不要复位寄存器就好啦!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的时候不要复位寄存器就好啦!

在哪边设定呢

网友B:
应该分掉电保持区域,和不保持区域。

不保持区域的D  M  会清零。

你在PLC参数软元件中,设置为掉电保持试试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分掉电保持区域,和不保持区域。

不保持区域的D  M  会清零。

你在PLC参数软元件中,设置为掉电保持试试先。

我这样设定 是不是D50 - D8000 不受PLC上面实体按钮Reset的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