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Step 上传程序:
首先要设置PLC与PG的通讯方式.
1、在 SET PG/PC里面设置好。
2、在STEP7中,建立一个新的项目 (为空)
3、点击 PLC UPload station to PG
4、在出现对话框中,选择机架号为0 设定 插槽号 2(一般设定)选择通讯的地址,一般也为2
5、“将站点上传到PG”是将整个站硬件组态和软件程序全部上载

Portal上传程序的方法:

打开Portal V15,创建项目比如“Upload-300”。在项目树中选择项目名称,在“在线”(Online) 菜单中,选择“作为新站上传设备(硬件和软件)”(Upload device as new stati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图1 V15 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
“将设备上传到 PG/PC”(Upload device to PG/PC) 对话框随即打开。
在“PG/PC 接口类型”(Type of the PG/PC interface) 下拉列表中,选择将用于上传操作的接口类型。
从“PG/PC 接口”(PG/PC interface)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接口。
单击“开始搜索”(Start search) 命令,显示所有兼容的设备。在所选接口的可访问节点的设备表格中,选择要上传的设备。
单击“从设备上传”(Upload) 按钮,将设备的项目数据上传到项目中。

图2  V15 从设备上传新站
执行的结果,一个完整的站被集成到项目中。

图3  V15 上传的新站
注意:项目中不能包含与上载设备名字相同的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