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编程连接故障
1.  PC Adapter USB无法连接

2.  PC Adapter A2无法连接

3.  以太网无法连接

PC Adapter USB无法连接
确认型号:确认PC Adapter USB型号(6ES7 972-0CB20-0XA0)。
第三方连接电缆无法保证连接可靠性 ,须咨询设备厂家。

线缆连接确认:检查电缆连接的是否牢靠。将PC Adapter USB的485口连接到CPU的MPI或DP接口; 电缆的USB口连接到计算机的USB口。

指示灯:检查指示灯是否正常。

PC Adapter USB由PLC的MPI/DP口供电。因此,CPU上电后,PC Adapter USB的MPI/POWER/USB灯常亮;与Step7建立通信后,Power灯常亮,MPI灯快闪,USB灯慢闪。
PG/PC接口设置:PG/PC接口所选接口与实际所接接口是否一致,可尝试选择Auto连接。 具体接口设置请参看 PC Adapter USB

系统识别:查看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能否识别到PC Adapter USB
如无法识别到设备
更换电脑的另一个 USB接口连接(USB2.0),如为台式机建议使用机箱后侧的USB接口,前面板接口有时会供电不足。
更换接口仍无法识别,即为驱动问题 导致:

对于软件非V5.5 或TIA Portal V1x的,尝试重新下载安装驱动。驱动下载:SIMATIC PC Adapter USB Software V2.0
对于软件为V5.5 或TIA Portal V1x的,参看下一步。
兼容性:以上都确认ok仍无法连接时,则通常为软件安装或杀毒软件等导致。请确认如下信息:

国产杀毒软件均不兼容Step7,TIA Portal软件;包括xxx毒霸 ,x管家,360等优化软件。
系统要确保使用纯净版未修改过的系统。GHOST系统无法确保软件及编程电缆的正常使用。
解决方案(仅针对win7 64位系统):

附件为pc adapter USB和pc adapter A2 驱动,将其解压后拷贝至电脑路径如下:( programData为隐藏文件夹,设置为可见。)

c:\programData\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data\LogDevices

PC Adapter USB A2.MPI

通过组合键 "<Windows key>+<R>" 或是开始按钮打开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运行"窗口。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下面的命令: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i

win7 64位 检查服务是否启动 运行services,启动SIMATIC PnDiscovery Service服务。

在win7 系统中,安装 S7 DOS V9.0 链接: _http://pan.baidu.com/s/1gd2dWmJ 密码: k7qy

非win7 64位系统或仍无法解决的 :

建议重新安装纯净版系统,重新安装软件。或采用虚拟机方式。

PC Adapter A2无法连接
确认型号:确认PC Adapter A2型号(6GK1571-0BA00-0AA0)。
第三方连接电缆无法保证连接可靠性 ,须咨询设备厂家。

线缆连接确认:检查电缆连接的是否牢靠。将PC Adapter A2的485口连接到CPU的MPI或DP接口; 电缆的USB口连接到计算机的USB口。

指示灯:检查指示灯是否正常。

PC Adapter A2由计算机的USB口供电。 因此只要插入计算机的USB口,A2的USB 5V灯就会点亮。详细指示灯如下图所示

PG/PC接口设置:PG/PC接口所选接口与实际所接接口是否一致,可尝试选择Auto连接。 具体接口设置请参看PC Adapter A2。

系统识别:查看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能否识别到PC Adapter A2
如无法识别到设备
更换电脑的另一个 USB接口连接(USB2.0),如为台式机建议使用机箱后侧的USB接口,前面板接口有时会供电不足。
更换接口仍无法识别,即为驱动问题 导致:

对于软件非V5.5 SP2以上或TIA Portal V1x的,尝试重新下载安装驱动。驱动下载:Download of the PC Adapter USB A2 Driverdisk V1.0
对于软件为V5.5 SP2或TIA Portal V1x的,参看下一步。
兼容性: 以上都确认ok仍无法连接时,则通常为软件安装或杀毒软件等导致。请确认如下信息:

国产杀毒软件均不兼容Step7,TIA Portal软件;包括xxx毒霸 ,x管家,360等优化软件。
系统要确保使用纯净版未修改过的系统。GHOST系统无法确保软件及编程电缆的正常使用。
解决方案(仅针对win7 64位系统):

附件为pc adapter USB和pc adapter A2 驱动,将其解压后拷贝至电脑路径如下:( programData为隐藏文件夹,设置为可见。)

c:\programData\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data\LogDevices

PC Adapter USB A2.MPI

通过组合键 "<Windows key>+<R>" 或是开始按钮打开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运行"窗口。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下面的命令: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i

win7 64位 检查服务是否启动 运行services,启动SIMATIC PnDiscovery Service服务。

非win7 64位系统或仍无法解决的 :

建议重新安装纯净版系统,重新安装软件。或采用虚拟机方式。

以太网无法连接
以太网连接强烈建议观看指导视频:

如何使用以太网卡给300 CPU下载程序

检查选项---设置PG/PC接口;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电脑本身的网卡如图Intel(R) PRO/1---MT Network.TCPIP(网卡不同,如图显示的名称也各不相同) 注意:此处选择需区分电脑的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

能否浏览到设备:点击Manager页面下,菜单栏中PLC---编辑Ethernet节点。点击浏览,开始扫描网络中的以太网设备。

如未浏览到,按如下顺序确认

观察网口指示灯是否点亮,否则检查设备端口及网线。更换网线和接口无效的情况下,判断为硬件故障,联系供货商售后处理
关闭电脑系统或软件的防火墙设置
检查是否使用了交换机或无线设备进行连接,先更改为有线连接,且电脑---CPU网线直接连接的方式测试(大多数商用交换机并不支持节点扫描功能)
是否安装杀毒软件,卸载测试
如果如上操作仍然无法扫描到节点,请确认如下信息 :

国产杀毒软件均不兼容Step7,TIA Portal软件;包括xxx毒霸,x管家,360等优化软件。
系统要确保使用纯净版未修改过的系统。GHOST系统无法确保软件及编程电缆的正常使用。
浏览不到设备解决方案(仅针对win7 64位系统):

1. 首先将能正常连接的电脑中的 c:\programData\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data\LogDevices 中的协议拷贝到故障电脑对应位置。 ( programData为隐藏文件夹,设置为可见。用户本机网卡驱动请求助同型号安装过西门子软件的同事)

2. 通过组合键 "<Windows key>+<R>" 或是开始按钮打开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运行"窗口。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下面的命令: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i

3. win7 64位检查服务是否启动运行services,启动SIMATIC PnDiscovery Service服务。

4. 在以上部分无法实现时,尝试安装 S7 DOS V9.0 (win7系统)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gd2dWmJ 密码: k7qy

5. 如果以上方法仍然无法解决,建议重新安装纯净版系统,重新安装软件。

如可以浏览到设备,检查PC与设备IP地址是否在同一网段内

同一网段即为:

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时,IP地址的前三段数值要保持一致;例如:192.168.0.100和 192.168.0.106

子网掩码为255.255.0.0时,IP地址的前l两段数值要保持一致。例如:192.168.20.100和192.168.40.101

具体设置过程,请参看以上给出的指导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