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程序讨论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2020-09-25):
请教在FANUC机器人程序中
R[1]=10 MOD 9,
R[1]=10 MOD 3,
这两个式子中的R[1]的值为何都是1

网友A:
余数不是1,是多少?

网友B:
估计楼主还没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运算吧

网友C:
首先R[1],你设定的就是1,其次,这个是函数,运算结果都是1,最后,程序运行最后的结果是取最后一个运算式的结果。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
谢谢大家,我搞明白了
FANUC机器人程序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