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三菱FX3Uplc + 3U485-BD 与台达VFD-B通讯,发送命令正转,或者反转,或者停止的时候485板有一个灯亮,发送完断开后,灯灭,但是变频器没反应(每次给PLC上电和断电时,另一个灯亮)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变频器设置了,02-00是04       02-01是03     02-10是04    02-11是04

                          09-00是01       09-01是02      09-03是0.0    09-04是01      09-07是05

变频器的接的水晶头3对应着SDB/RDB(短接)    4对应着SDA/RDA(短接)

下面是程序,请老师们帮看看,第一次做通讯,照着李金城老师讲的做的
附件: 变频器通讯.zip (176 K) 下载次数:184
  • 下载积分:+1(suy520)

网友A:
    将485线接到电脑,看看电脑收到报文是否正确,
    485通讯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变频器需要设置很多参数,一个出错就没有反应。
    485接电脑是plc接485然后接到电脑吗?

楼主:
    变频器的设置是,
                              02-00是04 (第一频率指令来源:由通信RS485输入)
                              02-01是03 (第一运转指令来源:由 RS-485 通信界面操作鍵盤 STOP 鍵有效)
                              02-10是04 (主要頻率命令設定來源:由通信 RS-485 輸入)
                              02-11是04  (輔助頻率命令設定來源:由通信 RS-485 輸入)
                              02-13是04  (第二頻率指令來源設定:由通信 RS485 操作)
                              02-14是03  (第二運轉指令來源設定:由通信界面操作,鍵盤 STOP 有效)

                              09-00是01 (通讯地址为1号)
                              09-01是02  (波特率:19200)
                              09-03是0.0 (通讯超时:无检出)
                              09-04是01  (通讯格式:7,E,1,ASCII)
                              09-07是05  (通讯回应延迟:10ms)

       不知道设置这些对不对,拜托大神给说说

网友B:
    找到你的问题了 ,你要不就用自定义设置,要不就软件设置,不要有冲突,还有应该是无报头报尾之类的吧
    意思是程序里定义了plc系统里就不需要进行通信设置了吗?我刚试了把plc系统通信设置取消了,也不行无报头报尾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B:
    213456Yui
    真诚感谢!
    附件: 台达VFD-M变频器与三菱PLC485通讯.rar (163 K) 下载次数:202

楼主:
    变频器有反应了

    问题原因是,变频器485通讯端水晶头SG+和SG-接反了,

网友C:
    真诚感谢!正在学习中
    加油!!

网友D:
    我看看,也在做通讯

网友E:
    插个眼,以后用得着,学习学习

网友F:
    Excellent!
    than you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