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维控触摸屏USB驱动在哪里下载?

楼主(2020-09-26):
如题,怎么下载驱动啊?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正常是在编程软件下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已经装好驱动的。正常在软件安装文件夹下有一个DRIVE文件夹里面,或者是在软件安装包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