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6):
就是转动编码器后  vd100数值还是零  一直没反应 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
有没有编码器求速度的教程啊  西门子200smart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外部编码器到PLC线接对了吗?
对着呢 i0.0和i0.1 手册上有

网友B:
1首先确认外部接线是否正确    确认一下你这个编码器是需要几个通道的
通道已经设置完成了 就是没反应啊

网友C:
脉冲捕捉时间没改
改了 组态时候勾选了脉冲捕捉了 可是还是不行

楼主:
高速计数器0  对应的就是i0。0和i0.1啊  线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D:
HDEF中MODE工作模式---10:你选用的是HSC0,占用点位是i0.0   i .01  和i0.4  两个输入和一个复位i0.4,如果其它都没错的话,你就看看后续程序中i0.4是否接到急停一些常闭触点上了,一直接通一直复位啊,会出现计数不断清零结果是0的可能。
改成9号模式  没有复位  也不行

网友E:
你看一下你的编码器类型输出(高电平、低电平、电压输出、线性驱动输出)
线接的应该是没问题 用的一个电源 两个输入入点频繁闪烁 没问题的

网友F:
把你编码器的型号和你的接线图发出来,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C:
脉冲时间0.8微妙以内,和勾选不勾选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