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和西门子200smart对比

楼主(2020-09-27):
这两家的小型PLC综合一下,哪个便宜一些?

网友A:
看点数和功能来选,包括要考虑到后面要加扩展的情况,3U的加扩展上或者运动控制稍微会有点优势,IO扩展什么的比西门子的便宜,走通讯的话西门子会有优势,自带网口和简单的通讯协议,如果是3U的话加通讯模块很贵。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用5U,这种情况是200smart没法比的,该有的都有,只是CPU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