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7):
青岛FANUC伺服电机364、453故障维修描述:青岛一家使用FANUC180i-MB系统的伺服机床,其Z轴伺服电机经常出现364/453故障报警信息,查看FANUC伺服使用说明书中关于364故障报警是指数字伺服软件检测到内置脉冲编码器的无效数据。453故障报警是a脉冲编码器软件断线报警。
青岛FANUC伺服电机364、453故障维修原因:到达维修现场,对出现364、453故障报警的伺服电机进行检查,发现FANUC系统侧可能出现的故障点有脉冲编码器、反馈线、伺服驱动器、伺服轴卡等;数控机床的外围存在的故障因素有干扰、机床震动等因素。
青岛FANUC伺服电机364、453故障维修结果:在维修现场使用常规的维修方法进行维修后,故障依旧发生没有得到解决。在对机床进行整体检查中发现机床所使用的变频器与电机动力线U、V、W与G线间的电阻显示为0,于是将主轴电机侧的电缆接头拆下,对其接头及电机插座进行阻值测量,测量发现阻值为无穷大。对接头及电机插座进行清理后,重新接上电缆,报警没有再次出现。判断故障原因是因为电机的动力线在变频器处出现了对地短路导致Z轴出现364、453故障报警。

网友A: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B:
为有结果和答案的帖子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