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用网口通信

楼主(2020-09-27):
西门子200smar是否能与昆仑通态用网口通信

网友A:
能能能能能

网友B:
可以可以

网友C(2020-11-30):
可以 设置好IP地址就行

网友D:
西门子能否与国产上位机通讯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能否与国产上位机通讯呢?
这问题应该是:国产上位机能否与西门子通讯呢?
按照西门子的市场占有率,一般的上位机削减了脑袋也要可以跟它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