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页面切换问题

楼主(2020-09-28):
昨天做了个威纶触摸屏页面切换面,点一下就切换了,如果再点同一按钮又到主面面,什么情况,第一次用这个屏,大神门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两个都叫张三的,身份证号码不一样那就不是同一个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设定问题的,切换画面有相应的窗口编号啊!!你确定2个按键对应的窗口编号一样?

网友C:
传上来看看。应该设定问题,不出意外的话是页面切换按键是从主页面复制过去另外一个页面,然后那个按键正好是切换到另一页面的,系统就自动重新给指定的一个窗口号给了它。。只有二个窗口就只好是指定主页面的窗口号了。。。。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D:
窗口的编号对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