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那位发过3U与台达温控器通讯的兄台,是用哪个系列?

楼主(2020-09-28):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924-page-1.html
最近要用到,套用了兄台的程序样例,没有测试成功,可能是系列不同,所以在这提问

网友A(2022-09-18):
请问大师 你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 你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台达的温控支持的通讯协议,Modbus AScii,Modbus RTU?
FX3U的通讯模块,485BD,485ADP,485ADP-MB?
只有ADP-MB才能用ADPRW指令,
其它的用RS指令,RS指令比较灵活,按照通讯协议写入寄存器,用RS指令发送。
用电脑接收PLC发送的报文,电脑发送报文给温控器,看返回来的数据
然后修改程序。
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