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8):
转动编码器没反应  vd0一直是0

楼主:
换一台plc还是没有反应  脉冲捕捉勾选不勾选都一样

楼主:
监视hsc0 也是没反应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了解这个编码器属于哪种输出类型?比如集电极开路输出、推挽输出,信号类型是PNP还是NPN型,这些参数都很关键,不要一味地怀疑程序问题。
西门子PLC基本上都是接PNP的传感器,如果接的是集电极开路的编码器,要串一个上拉电阻才会有信号进来。另外,编码器的供电要和编码器AB输出信号共用一个电源系统
老哥 我用的 是NPN型编码器 关键是转动编码器后0.0和0.1频繁闪烁啊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吧
附件: 200smart高速计数_20200412.rar (14 K) 下载次数:91

网友B:
监控看看 I0.0  I0.1在编码器转动是不是都会闪烁  A B相计数必须要求A  B两相都是好的。
0.0和0.1一直频繁闪烁  没问题的

网友C:
别用向导,用指令编写,监视,还是不行的话,看看你的编码器和你的公共端NPN,PNP接的对不对,如果都没问题,编码器坏了
0.0和0.1一直频繁闪烁 英爱是没问题的 换了一个编码器还是不行 我的是npn型的 st20支持npn输入把应该

楼主:
自己鼓捣好了   就是个猪  哎   跟大家说一下吧  应该监视hc0  不是hsc0   就差一个字母  就不一样的地址了 以后大家别犯这种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