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伺服 求助

楼主(2020-09-29):
公司的一个项目,碰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v90上电开机第一次回原操作,回原会到下限位,然后报--轴错误,已逼近硬限位开关的下限
但是我用程序工艺对象调节之后,有可以正常运行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回复:根据报错代码,查找相应的解决方法:
s7-1200-plc-easy-Plus 手册回原点详细说明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B(2021-01-04):
视频资料 +Q532015184

网友C:
检查下上下限位是不是反了,到限位后能不能自动返回接着找原点

网友D:
使用工艺对象时可以设置自动返回的,使用FB284需要自己写返回的程序;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