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和三菱伺服,ABS右旋能从0度转一圈到0度吗

楼主(2020-09-29):
如题
有没有知道的
今早上看来看手册手册说不可以,只能到359.99999

网友A:
插补可以的,我用INC走圆插补

网友B:
q的可以

网友C:
359.99999接下来就是0~能符合你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9.99999接下来就是0~能符合你要的功能
不是很理解您说的意思?因为带着一个凸轮,而我用的是INC,必须转360度

网友D:
估计是因为359.99999再往前走就是0度了,0度和360度变成统一个位置了。

网友E:
意思是转一圈之后会发警报吗?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