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跳闸
有事零交流

楼主(2020-09-29):
7.5kw的电机在漏电开关打不上去用普通开关可以开量的电流平均为9a为什么在漏电开关上打不上去,没拆电机测短路显示3.8,三相电阻1.0知道为什么吗?急等回

网友A:
潮了就漏电大,开不起来,摇表摇下对地绝缘没问题就是了,
下载积分:+1(598945057) 谢谢帮助但解决了,是绕 ..

网友B:
用摇表摇一下对地绝缘,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电阻,检查有匝间短路及电机是否烧了
下载积分:+1(598945057) 谢谢帮助但解决了,是绕 ..
有事零交流

楼主:
用六三的都跳

网友C:
7.5KW的建议星三角,或是变频启动,受潮绝缘效果变差
有事零交流

楼主:
搬出来又可以实在对这货无语😓

网友D:
搬回去 垫个绝缘板试试
下载积分:+1(598945057) 谢谢帮助但解决了,是绕 ..

网友E:
没见过电动机控制用漏保的

网友E:
也没见过7.5KW的电机还要星三角启动,用变频的见过
下载积分:+1(598945057) 谢谢帮助但解决了,是绕 ..

网友E:
应该是受潮或绝缘降低

网友F:
检查接线,从开关上端到电机,一条条对准了。
专注工控
三相异步电动机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