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30):
我现在只把程序写进去了接上了按钮和中间继电器,没有接地线会导致plc烧毁吗?另外我的输入公共端一个接开关电源的正极一个接负极这个也没有问题吧.

楼主:
我的plc左上角那三个灯不亮是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S7-200可能坏掉了,输入的公共端只接电源负极。
不能接正极吗?我有一个npn型的接近开关。

网友B:
同一个plc输入类型最好统一,不能PNP和NPN都用,或者找个继电器转一下
输入有两个公共端,这两个不是独立的吗?一个接正极一个接负极不行吗?

网友C:
没有电怎么会烧p\plc.

网友D:
接线问题,3楼正解

网友E:
电源不接地一般是不会烧PLC的,应该是你输入端公共点接正极的关系导致的
输入的公共端不是接正极和负极都行吗?

网友E:
手册有明确接线电源的正负极的
引用 网友E:
电源不接地一般是不会烧PLC的,应该是你输入端公共点接正极的关系导致的

网友F:
可以接不同的。不过这样的用法比较少用。大部分统一的NPN或者PNP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