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SF/RUN/STOP的指示灯均不亮,是电源板坏了吗?

楼主(2020-09-30):
问题如上,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坏的可能性很大的,遇到过
这种情况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是否IO点短路,电源供给是否正常,排除后,PLC坏了
我只连接电源也不亮,这种情况可能是短路烧坏plc吗

网友B:
如果测量进线电源正常,其他不短路,那就是坏了

网友C:
电源板故障
yaanlh

网友D:
修电源板或者更换电源板,也可以帮你修修看,但是零件钱要给我快递费你自己出。

网友E:
24伏端子直接接24伏电压进去看看!灯亮直接外挂一24伏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