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_A伺服放大器模式切换问题

楼主(2020-09-30):
描述:MR-JE-_A伺服放大器模式切换
原设备扩展一个伺服,原PLC为CP1H,没有输出点,所以准备用串口走modbus控制伺服
但是看了一下MR-JE的modbus说明,控制模式要单独切换,而我伺服需要用到回原点、点动和多个定位点动作,
所以想问一下每次都要切换模式(地址6060h)是这样的吗?回原点就要用原点复位模式,点动就要用JOG模式,定位就要用定位模式?
但是上图又显示无法从原点复位模式和JOG模式切换到定位模式,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伺服我用不了?譬如我先原点复位,然后定位运行

网友A(2020-11-05):
同问,请大神指点一下,请问楼主是怎么样解决的呢 ?

网友B:
定位指的是脉冲,这种模式只能走点位表或者程序方式定位

网友C(2020-12-16):
MODBUS RTU 的方式不是这样控制的,MODBUS控制时,只能使用内部模式,点位表和程序方式,你可以直接用三菱的伺服软件写数据,也可以通过MODBUS的方式来通讯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