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30):
老铁有没有便宜点的,可以测量真空度几十帕的压力表,最好几百块以内,等离子清洗机用的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亚德客和SMC都有啊

楼主:
是那个真空压力表,好小的那个吗?我测了下,模拟量读取的压力值,和表显的压力值有偏差
引用 网友A:
亚德客和SMC都有啊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我测的是松下神视的
引用 网友A:
亚德客和SMC都有啊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那个真空压力表,好小的那个吗?我测了下,模拟量读取的压力值,和表显的压力值有偏差

模拟量本来就是有差异,,线的长度都会影响吧

楼主:
关键是:腔体还未抽到-0.1MPA的时候,松下神视的这个表就会显示超量程了,松下神视的这个表量程是±0.1MPA的,超量程后,就会输出一个差距比较大的值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本来就是有差异,,线的长度都会影响吧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如果单纯是一个表,没有电气模拟量的很便宜的

网友D:
。。。。。。。。。。。。。。。。
  • 下载积分:+1(plcchina) 热心助人!

楼主:
    电压模拟量也能用吧?我的模拟量模块,必须要用电压模拟量
引用 网友D:
    ZSE80F-02-S(1/4牙) SMC 这是电流模拟量的真空压力表,我们一次买300多个,很稳定。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E:
    要搞精度高的就不能选松下 坑呢

网友F:
    易福门的可以,就是有点贵

楼主:
老铁 有没有推荐的
引用 网友E:
要搞精度高的就不能选松下
坑呢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G(2021-11-18):
用485通讯读会不会好点

网友H:
选11楼的好用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