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NS12页面切换的时候,白屏3到5分钟,请大神帮忙。

楼主(2020-09-30):
欧姆龙触摸屏NS12页面切换的时候,白屏3到5分钟,请大神帮忙。

网友A:
使用的是网线通讯还是RS232通讯,首先确认通讯硬件环境才能分析
反应慢的话,1.升级固件,2.RS-232通讯的话CPU和NS的波特比速度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