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4):
qd77ms4的模块带mr-j4-70b的伺服。问题是这样,伺服是绝对位置的。断电更换了电池之后就不能断电保存位置了。两台不行一台可以,可以的回原点方式是近点的,不可以的两台是数据设定型的。电池电压正常真的不知道是啥问题啊。。。。。。求解答啊

楼主:
还有别的区别;就是这个普通编码器通讯故障。可以保存的轴没问题,不可以保存的轴就有这个报警,编码线也没问题啊。。。哎

楼主:
还有就是原本只有3轴是有问题的;因为想对调一下查下问题结果现在2轴也有问题了,现在都懵逼了。唉

楼主:
对调一下编码器线和动力线;因为qd77可能设置了轴数;所以换了就报警;然后还出现掉电不保存了我就不知道啥问题了

楼主:
若是编码器通讯故障我,正常运行又没问题,,,,哎我要疯了

网友A:
报错代码是什么

网友B:
问题可否描述清楚一点...
出现的问题是你自己在测试学习,还是现有设备原先是好的,换电池后出现问题
个人工作中对三菱QD77MS4 伺服系统掉电保持功能了解如下
1.伺服中有个参数要选绝对值系统 PA???
2.原点回归方式不能用当前值变更方式(数据设定型)
以上,供参考

楼主:
不一样的是这个

网友B:
改一下PC04参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可否描述清楚一点...
出现的问题是你自己在测试学习,还是现有设备原先是好的,换电池后出现问题
个人工作中对三菱QD77MS4 伺服系统掉电保持功能了解如下
1.伺服中有个参数要选绝对值系统 PA???
2.原点回归方式不能用当前值变更方式(数据设定型)

已经说了之前正常在用的,2轴还可以的对调线后2轴不行了;之前在用参数检查过了pa-03没问题,和好的也对比过参数,没发现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只有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PC04参数试一下

04是对的

楼主:
而且参数我也没改过啊 只是向上面说的断电换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可否描述清楚一点...
出现的问题是你自己在测试学习,还是现有设备原先是好的,换电池后出现问题
个人工作中对三菱QD77MS4 伺服系统掉电保持功能了解如下
1.伺服中有个参数要选绝对值系统 PA???
2.原点回归方式不能用当前值变更方式(数据设定型)

我觉得是回原点这块的问题,您说的这个是啥意思,2.原点回归方式不能用当前值变更方式(数据设定型);因为断电位置丢失我只能通过之前的原点标记的位置手动移动到标记划线的位置然后更改当前值。好像和你说的有关系求解答。

楼主:
大佬们呢

楼主:
没人帮忙嘛!我头大啊!各位大哥

网友C:
手动移动到标记划线的位置然后执行原点复位

网友D:
換電池不用断电吧....
這樣要手動原點 ,設定原點

编码器线有无接地、短路?

网友A:
应该是报错2100
如果是的话 说明没有回原点操作

网友E:
数据设定型的原点回归方式,更换电池或拔掉编码器线,都要重新进行原点设置

网友F:
应该是数据丢了,没有原点了,我个人觉得换电池就不需要断电了,不然数据就没了,顶多就是报警重启下就好了

网友G:
重新回下原点就行了

网友H:
原点没有了吧?原点复位啊?刚做的三轴,我给写的单独的原点复位

楼主:
找到问题了感谢各位大神!因为把我进给值改了,我以为这样也能改到编码器的值结果导致我误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