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MM44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0-10-05):
一台MM440 - 37KW变频器给定频率超过45HZ时,变频器就自动停止运行且无故障报警。请问老师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你熟悉变频器参数的话,可以参数回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参数,电机参数自动匹配。还不行的话可以判定变频器故障。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我觉得不好用

网友C(2021-10-12):
西门子430,440变频器用到一定时间,控制板里面的滤波电容容量下降,经常造成启动困难。相同故障已经处理了很多台。所以我坚决不选西门子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