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和维纶触摸屏连接线

楼主(2020-10-06):
谁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大家!大家好!谁知道台达plc和维纶触摸屏mt8101ie连接用什么数据线,通信是232还是485.还有连触摸屏是 com1还是com2,有数据线连接图最好了!

网友A:
232线MT-DVP.....
COM12都可以啊。
详细如下
COM1-232
COM2-485
热心助人!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B:
直接买。。。。你给型号,别人就会帮你找到

网友C:
淘宝买现成的就好了,然后软件里面也有连线帮助文档的

网友D(2021-04-22):
有人喜欢自己做

网友E:
我做威纶通通讯十几台变频器,同时还和PLC通讯,和变频器通讯是485,和三菱PLC通讯是422,二根通讯线都接在同一个插头上,这个线是没有卖的哈,只能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