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6):
最近有个项目 需要用到三菱的5uplc控制国产5个带绝对编码器的伺服,加个带脉冲的模块,因为客户希望异常或者断电后,伺服不要每次都回原点,所以我目前想得方法是,通过485通讯,上电或者伺服异常断电重启后读取伺服编码器的反馈位置,然后传送给plc的脉冲寄存器,然后plc通过当前脉冲寄存器的值,就知道伺服当前的位置,这样我用ddrva绝对定位的时候,就能走到我想去到的位置,我想问下大佬们,这种做可以吗?求大佬给点建议,小白第一次搞通讯的,迷茫得很,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是很好,你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来确定,或者走总线   485通讯太慢  有误差
总线的话 三菱不支持和这个驱动器走总线,只有485通讯,而且485我都还不会呢  总线就更迷茫了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我这个毛毛兵啊   感谢  求指点迷津

网友B:
这个方式是叫闭环控制。电机自带编码器,需要外加一个编码器来确认位置,这样就不用每次开机就回原点。
这样的控制对机械有很高的要求,电机在断电的情况下,你的位置绝对不动。不然就失去的想要实现的意思。
哦哦  感谢  是这样的  老板的意思应该是做成半闭环,主要是想断电后重启不用给他回原点,他买的电机是带电池和刹车的,三菱的和这个伺服又只能走485通讯,所以我想简单点就是上电后读电机编码器的位置,然后反馈给plc ,不知道这个做法可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式是叫闭环控制。电机自带编码器,需要外加一个编码器来确认位置,这样就不用每次开机就回原点。
这样的控制对机械有很高的要求,电机在断电的情况下,你的位置绝对不动。不然就失去的想要实现的意思。

哦哦  感谢  是这样的  老板的意思应该是做成半闭环,主要是想断电后重启不用给他回原点,他买的电机是带电池和刹车的,三菱的和这个伺服又只能走485通讯,所以我想简单点就是上电后读电机编码器的位置,然后反馈给plc ,不知道这个做法可不可取
QQ、微信:119119771

网友C:
485需要做轮询,走总线多方便啊。非要用三菱,西门子PN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需要做轮询,走总线多方便啊。非要用三菱,西门子PN它不香吗?

客户要求 没办法啊  老哥  而且伺服还不用三菱自家的  用信捷的

网友D:
信捷的伺服不知道是否有485读当前位置的功能?三菱的话就有,网上有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捷的伺服不知道是否有485读当前位置的功能?三菱的话就有,网上有例子。

有的老大  买的伺服支持485通讯,可以读,可以写,做轮询我就怕太慢了 ,所以就只读它的当前位置,但是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到时候不知道适不适用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干的,伺服是松下A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干的,伺服是松下A6

老哥  这方法用这好用吗? 定位有没有误差呢?

网友F:
绝对编码器的伺服国产的不知道,台达的不需要这么麻烦,标定好零点,出现情况只要硬件位置不动,程序直接跑
坚持总会有收获

网友G:
5U不是有保持寄存器嘛 不可以存在保持寄存器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