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40A伺服放大器特殊型号

楼主(2020-10-06):
各位大佬,有没有认得这个特殊型号是什么意思, 用于数控 车床FANUC 0ITD的刀塔驱动。原装驱动故障了,现在更换了新的驱动,一直报警,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找下三菱的客服问问呢!
三菱客服: 对不起,你所咨询的型号不在受理范围内,系统查询不了

网友B:
内部多点定位 普通的不能替代
下载积分:+5(laser010) 真诚感谢!

网友C:
特殊的!可以联系我!
怎么联系,特殊规格是有特殊渠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下三菱的客服问问呢!
是不是三菱专供法拉克的,可以找专门维修机床的搞

楼主:
找到特殊点了,这个J2S是带有等分算出功能的的定位控制;目前MR-J4-A-RJ带有同样功能,可以直接替换了。

网友D(2021-01-26):
顶起,一般知名数控设备的驱动器都是特殊定做的,就算SMC气缸专用也搜不到型号。

网友E:
敢问楼主 伺服报警代码是什么,E9,24?如果是这些的话是可以自主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