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7):
在网上订的环形变压器,输入交流220V  输出直流48V   但是收到货之后,标签贴的是输出DC48V  用万用表表量之后 显示为直流72V  问厂家,厂家说万用表量的不准确,用万用表量出的电压虚高,要用直针电压表量才准确,可是指针式直流电压表手上也没有,也不知道厂家这么说是不是真的 。我需要用的是直流48V,给步进驱动器供电,步进驱动器的输入电压范围为24-80V,现在导致驱动器发热偏高,且有稍许焦糊味,有没有类似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厂家忽悠你吧,什么表能把48V电压测成72V,除非你选的档位很大。还有变压器输出是交流电,是加了整流的了吧

网友B:
买48V的开关电源,精准度高。

网友C:
输出端加整流器了吗

网友D:
这个都不会,你是怎么混到今天的,佩服之余说一下,环形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输出端空载时电压会高过标准电压3V左右,一旦接上负载,马上降到标准电压,所以你这个是买错了

网友E:
普通变压器加了整流和电容滤波后,如果你空载测量,电压是高的,但带了负载,电压就应该是会正常,带负载后电压都偏高太多,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普通变压器加了整流和电容滤波后,如果你空载测量,电压是高的,但带了负载,电压就应该是会正常,带负载后电压都偏高太多,那就不正常了

就算是空载,电压也不至于会高那么多吧。

网友F:
是交流輸出48V經整流加電容
有可能落在六十幾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交流輸出48V經整流加電容
有可能落在六十幾伏

百度了一下,桥式整流空载输出电压要乘1.4。
毕业多年,课本的知识全还给老师了。
还有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