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通信不上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20-10-07):
各位前辈帮我看看我这个是哪里问题 通信不上 PLC是西门子S7-200系列 如图驱动算是安装好了吗?

楼主:
哪里没有设置对吗

网友A:
Pc Ppi是串口通信,
你应该选择适配器ADAPTER选项,你勾选了 多主站,前提是原装线,且支持多主站才可以。

楼主:
大师 看看我用的是这个线要怎么设置

网友B:
你尝试下这个选项 并且更换其他波特率试下 187.5 19.2 都尝试下

楼主:
两个波特率都试过了 如图

网友C:
应该选PROFIBUS,并勾选是唯一的主站。

网友D:
硬件没问题的话 远程马上可以解决

楼主:
第一次使用西门子 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选PROFIBUS,并勾选是唯一的主站。
试了也不行

网友E:
參考投影片試看看

网友D:
按照红色的选 这2个勾 取消 下载界面搜索所有波特率

网友F:
你用的是S7-300通讯线,选MPI试看看

网友G:
你是在什么电脑系统上装的软件?windows8或10,目前要有专业的版本才可以连接的上,windows7的话一般驱动安装上,根据之前的大神回复来操作,一般都可以解决,不外乎是连接端口,波特率的问题,你这个通讯线应该也可以,一般这个是用来连接300接通讯线,但是有时候连接不上,建议你用200的专业的通讯线,网上购买很便宜,安装好驱动,一般都可以

网友H:
兄弟 你这个电缆还不2代 (2代我没有记错应该是1571),S7-200 PLC只要以前里面187.5Kbps,你这个电缆是通不上的。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I:
你是什么操作系统,这玩意驱动很不好装,XP系统重新安装后先要把这玩意驱动安装上去

网友J:
PLC 拨到stop位置

网友K:
把这个软件解压后安装试试
【工贝电子】GB PPI-CH340编程电缆驱动.rar

网友L:
要用s7-200 usb-ppi线6ES7901-3DB30-0XA0,你的那是s7-300 usb-mpi

网友L:
6ES7901-3DB30-0X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