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率探讨

楼主(2020-10-07):
如题;y0,y1依次以0.5Hz的频率循环开启/关闭,以打开y0-关闭y0-打开y1-关闭y1为一个循环轮
0.5hz=2秒
是2秒开2秒关呢,还是1秒开1秒关呢

网友A:
我试着解答一下,供参考
Hz是(周期次数/秒)
0.5Hz就是一个周期2秒
所以正确答案是开关一次的周期时间是2秒
也就是两次开或两次关之间的时间间隔是2秒
至于开多长时间、关多长时间,这个没有明确说明
下载积分:+2(师傅牛逼) 谢谢兄弟解答
专注工控

网友B:
y0亮0.5秒,y0灭0.5秒,y1亮0.5秒,y1灭0.5秒,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