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07):
原设备扩展一个伺服,原PLC为CP1H,点数不够了也不想接线,所以准备纯粹用串口走modbus控制伺服
但是看了一下MR-JE的modbus说明,控制模式要单独切换,而我伺服需要用到回原点、点动和多个定位点动作,
所以想问一下每次都要切换模式(地址6060h)是这样的吗?回原点就要用原点复位模式,点动就要用JOG模式,定位就要用定位模式?
但是上图又显示无法从原点复位模式和JOG模式切换到定位模式,是不是意味着无法完全用modbus通讯这种方式控制多种模式工作?譬如我先原点复位,然后定位运行,或者JOG一下

网友A:
1、根据你的用途,H6060应该设置为定位模式。
2、通过给H6040不同的值 ,可以执行回原点,定位等操作
3、JE-A伺服在MODBUS时的操作,在手册的66页有流程图,强烈建议你看一下。我把这页导出成PDF到附件中: MODBUS.pdf (160 K) 下载次数:71
4、H6040的含意要看手册的57页。或者搜索6040能查到。

相关手册名称:MR-JE-A伺服放大器-Modbus-RTU通信篇-1505
下载地址:http://down.ymmfa.com/?id=346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按你说的仍然是要先选择H6060模式,然后才能执行H6040,所以我觉得更换模式还是要改H6060